电工电气
请教各位大哥,关于电机绕法的问题

楼主(2006-05-23):
怎样理解两路星型,
一路三角型,
一路星型.它们各指什么意思.

网友A:
没听懂你在说什么。电机接法很多,有星型、三角型、双星型、星型三角型。你说的一路是不是一相,如果在一台电机里面是不存在的(一相三角型一相星型的)三角型接法是指把电机的三相首尾相连得出的三根也就是A、B、C三相的接法。星型接法也就是把A、B、C三相的尾接在一起的接法。表达能力有现,只能说成这

网友B:
这是不是一个双速电机,三角是慢的,双星是快速

网友C:
一路星型:指电机绕组为一路进火,三相绕组的线圈分别串连,最后三相绕组的尾端并连,头端分别引出接电源;三角星一路:内部接线和星型一样,只是最后将6个引出线按A相头与C相尾连,B相头与A尾连,C相头与B相尾连,就引出三根线接电源;二路即绕组为两路进火,三相绕组每相分成相等的两组,每组串联再将两组并连,最后引出线接与一路相同。有关的书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D:
是不是YY/△接法和YY/Y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