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原如何实现

楼主(2006-05-23):
运动控制系统中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由于系统设置的机械原点和电气上电时初始认定的电气原点有所不同,在控制程序中如何实现归原的操作,保证系统能够顺利的回归到机械原点的位置以确保每一次都能做位置控制都能运动到所规定的位置。系统采用三菱MT主机和1PG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A:
如果不加编码器的话,我见过这样的结构,在连轴器上伸出一螺钉,用一接近开关去检测那个螺钉当作零点。控制软件也学要用到中断,如果脉冲太短,才不倒的话。

网友B:
用1PG就很简单了

网友C(2006-07-19):
直接用回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