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6-05-23):
我用的三井开关电源在没接地的情况下感应电怎么那么大啊,有100V。请问这样正常吗?
这样搞的没接地线时整个机子都带电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啊

网友A:
把插座的相、零换一下看。

楼主:
周公:还是没有效果啊。有没有人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的啊?我试了一下别的牌子的好象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B:
就是,现象是正常的。感应电用数字万用表能测出100VAC左右的电压是波动的,能电手背。

网友C:
这是正常现象,你试一下电脑机箱不接地,也一样会.原因是开关电源内部接地端与电源两端均接了一个小电容所致.

网友D:
要求接地,你为什么不接呢?http://tgpgy.any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