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OR的CNC系统如何在行进过程中变速

楼主(2006-05-23):
我的单位要将cnc用于激光焊接,要解决fagor的cnc-8055行进过程中主轴不能变速问题,例如:
从X100Y200走到X200Y200,在X150Y200处改变主轴速度s,我现在用的是
X100Y200
S1000
X150Y200
S800
X200Y200
开关激光功能我省略了
这方法在X150Y200处XY轴速度会减到零然后再启动,我要使xy平面运动不停顿怎么办

网友A:
修改程序试试
X100Y200 M03 S1000

X150Y200 M03 S800

X200Y200

疑问,激光加工为什么要改s代码?控制激光功率?

楼主:
是控制激光功率,主轴在X150Y200会停一下,激光会烧出个点,就没有不停的方法吗

网友B:
    哈。。。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单独在X150Y200之后的下一行再加S800呢??这不是FAGOR系统本身的问题,其他的系统也是一样,因为CNC的ISO指令中就规定CNC是一行一行的执行的,也就是执行完上一行后再开始执行下一行,不然什么实现各轴的插补呢?你的编程是
  X150Y200
  S800
     那系统当然要在X150Y200处停止后才执行S800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把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要在从X100Y200到X200Y200过程中变功率,也就是变主轴速度。
还有我想问一下,cnc改路径时,比如先走直线再走一个弧,在交点处是不是也要顿一下?是不是先减速再加速?如果是,是减速到零再加速吗?谢谢

网友C(2007-11-12):
to:cnc猫
  cnc改路径时,比如先走直线再走一个弧,在交点处是不是也要顿一下?是不是先减速再加速?如果是,是减速到零再加速吗?
   ------一般不是减到零速度再加速。你可以考虑使用FAGOR8055的尖角控制功能试一试。你原先程序默认的G05 还是G07,如果是G07,可以采用G05改善交点部位。当然这时速度不会减低太多就直接加速了,但加工轨迹偏差会有所加大。另外FAGOR8055有第二增益触发功能,你可以让机床厂家帮你调出此功能,借以改善尖角过渡问题。S1000减到S800,是否是为了避免单节交点前后加减速造成的焊接不均匀问题?你的出发点是否---要末速度均匀,这样就不必改动激光输出功率,要末就让激光功率去跟随机械运动的变化借以调整加工效果。如果是后者,你还要考虑激光器的特性能否快速跟随激光头的移动速度作出输出功率的调整(就算功率可调)
另外考虑一个因素:能否改变激光输出模式,选择加工焊接效果对运动速度和连贯性不那么敏感的激光模式;或把激光头的聚焦高度略为调整一下;焊接的是钢材还是铝材,抑或其他材料?修改一下激光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