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1151的安装

楼主(2006-05-23):
谁懂1151的安装与调试啊
请发MAILicicles1977@sina.com

网友A:
这也是个问题,要看使用工况和场合啊。

楼主:
化工厂用的

楼主:
大侠们救我啊

网友B:
这很容易啊,你用的是差压还是压力或是其它。

网友C:
晕,你买来产品时没有安装使用的说明书吗?你提供的信息很不全面,我们没有办法如何安装的,我的Email:feiyu1q@hotmail.com
你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D:
做个固定座,变送器用附带的卡扣安装在上面,然后在管线上开孔,引出导压管接到变送器的压力接口上,电信号的连接不用说了吧

网友C:
一般来说,变送器应尽量安装在温度梯度和温度波动小的地方,同时要避免震动和冲击

网友B:
一,要注意取压点的位置。根据你要测的对象。
二,是否要强隔离装置,根据被测对像的工艺情况。
三,尽量安装在温度梯度和温度波动小的地方,同时要避免震动和冲击。
四,最好加装保护箱。
五,根据工艺要求,设定量程。并反复调整零位和量程。直到符合精度要求。

楼主:
现在1151快淘汰了吧

网友E:
1.首先要看你测量的介质是否有腐蚀,如果有那要加装隔离罐。
2.如果没有腐蚀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3.安装时要注意导压管的长度一般不超过30米,超过30米的话会增加压损导至测量误差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