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的注释问题

楼主(2006-05-23):
三菱的PLC注釋对其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你说有什么作用咯

楼主:
我是問編注釋对PLC的内存和型号有什么要求、写入PLC后才能顯示、請高手指点.[/b]

网友B:
用GX-Developer 可对程序注釋,注釋程序可保存在PLC内存中,为了节省PLC内存可将注釋程序只保存在上微机工程中,而将未注釋程序保存到PLC中,打开该工程后也会显示注釋程序。

楼主:
謝謝,这么說只跟PLC的内存容量有關、那么三菱Q系列PLCQ00、Q01和Q02的内存都有多大、是不是編写完程序后可以直接将程序容量于内存容量作个比較、如果小于内存容量就可以写入完整的程序、不然就要写入未注釋程序嗎?

楼主:
大家好、我提出这个問題、主要是想問一下設計程序的高手們、因為我是从事現場維護的、程序没有注釋、看程序圖时好煩、并不限于三菱的PLC、請大家發表意見.減輕做維護的工作量.

网友C:
没有见过将注释存在PLC中的,

网友D:
加块ROM-E1

楼主:
我們这里的PLC程序大部份都有註釋、有歐姆龍的PLC也有三菱的PLC、歐姆龍的PLC好象都有註釋、只有国産的几台設備沒有註釋、三菱的PLC有許多没有注釋、特別是Q00系列的、所以感覺不光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E:
可以加注释,但会占用程序的存储空间;

网友F:
三菱的PLC依据内存的容量可写注释的.

网友G:
小弟也是搞维护的.公司里的程式也是没有注释的,在维修时很麻烦,不过幸好的是还有资料.

楼主:
謝謝各位参入討論、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問題、没有註釋、PLC程序一样运行、但是对于維修者来說却有很大的作用、希望設計程序者尽量能考虑
到这个問題.

网友H:
一般做工程设计者是不会把精力放在注释上的,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这要浪费时间,我懂工艺过程还写注释干嘛!

网友I:
是现场维护人员就应该带着产品的资料,那里应该有很全面的数据呀。不能只靠控制器里的数据来完成工作呀。不是开发人员就应该由公司里提供这些东西。

网友J:
程序的注释能传到PLC里面吗?如何设置?

网友K(2006-07-18):
Q系列的可以直接写到PLC,每次你从PLC读出时可以看到注解的,但A系列FX系列的内存量不够,你可以读出程式,自己添加注解,然后另存,下次要来监控或更改的话,打开另存程式,F3或F2监控或更改

网友L:
我觉得最好加上注释
因为这样对维护人员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对系统也是一种完善

网友M:
对不起,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维护的时候你们需要看程序吗,就算看的话是用手持编程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PLC内就需要注释,否则你在编程电脑上ONLINE的时候,注释一样会显示在电脑上啊,所以我认为只要电脑上有注释就可以了。

网友E:
呵呵;
用手编器的话注解就没有用了;

网友N:
我用FXGP-V 3.3 编程时元件注释后显示乱码,请那位大虾指点,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O:
注释时用英文即可

网友P:
可以自己根据动作流程自己加注释啊

网友Q:
向设备供应商要详细的原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