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通讯实现电机点动

楼主(2006-05-23):
我用ES+台达G系列变频改造刨床,想实现反转点动,可通讯发出后可以实现,但M2复位,也一直在执行,哪位大虾有什么高招?
LD      M2
MODWR   K1  H2000  H23
LDP     M2
SET     M1122
LD      M1123
RST     M1123

网友A:
打个比方先:启动位0000000000000001,停止位0000000000000000
你把启动位的数据送进去,即可启动;要停止,你把停止位的数据送进去就可以了.G系列的变频器没用过,所以不清楚具体要送进去的数据,你可以自己算出来

楼主:
点动,一个键按下开始点动(正转或反转),松开后立即停止,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按下开关的时候我发了启动, 可怎么停啊?楼上你怎么发啊,条件是什么?

网友B:
你的变频的运行命令是通讯给定?建议采用外部端子控制,具体接线控制方式参考变频手册。。。。,

网友C:
楼主可以这样试试(X0为按钮):
LD X0
MODWR K1 H2000 K2
LDI X0
MODWR K1 H2000 K1
LD M1000
SET     M1122
LD      M1123
RST     M1123

网友D:
流程: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按下发启动命令、 检测是否松开、 如果松开发停止命令。

网友E:
对,就是周公这样

楼主:
呵呵,我去试试,谢谢大伙!我的变频器外部缎子没有反转,没办法只有用通信拉,呵呵。

网友F:
启动后,必须再发停止命令才停止;启动后,如果想再反向运行,也必须先停止,再发反向命令。

网友G:
用通讯点动,用开关点好

网友H:
您好!!建議程式修正如下,將可以一個M2控制頻頻器的啟動及停止:
===========================================================
LDP     M2
SET     M0
LDF     M2
SET     M1

LD      M0
MODWR   K1  H2000  H23
LDP     M0
SET     M1122
LD      M1123
AND     M0
RST     M0
RST     M1123

LD      M1
MODWR   K1  H2000  H0
LDP     M1
SET     M1122
LD      M1123
AND     M1
RST     M1
RST     M1123
===========================================================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

台達PLC測試工程師  留

楼主:
楼上,我试了,OK!我觉得RST MO\RAT M1 应加在LDP\LDF M2后,这样才没有歧义。

网友I(2006-08-24):
对于要求即时起停的功能,还是不要用通讯的好。

网友J:
台达es系列PLC与目仪表RS232通讯怎么连接读取数字仪表通讯格式是4800,enen,7,2

网友K:
只要设置D1036=H77,然后SET M1138,再保证通讯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RS-232通讯了

网友L(2007-10-02):
用上升沿启动,用下降沿停止,分别MOV数据进去
我用永宏做的,现在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M(2008-01-06):
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做点动,假如偶尔通讯不成功,会不会出现不能停止的情况啊?假如上升沿点动动了,可下降沿停止通讯俞时了,会不会就不会停止了啊?

网友D:
这样说的话还会不会问:停电了怎么办?

网友N:
下面引用由teamo.wan在 2006-5-24 9:00: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可以这样试试(X0为按钮):
LD X0
MODWR K1 H2000 K2
LDI X0<b…
--------------------------------------------------------------------------------------------
  支持,on的时候发笔启动,off的时候发笔停止,顶。

网友N:
同意周公的说法,一般工控的东西都是工业级别的。稳定性很重要,如果说老会通讯不成功那当然不是合格的产品。在产品上市前,测试工程师会做大量的数据验证,这个过程都是比较严格的。

网友O: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把结果送回来检查,是不是这次发出去的信号成功了

网友P:
与VFD-B有区别么?

网友Q: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R:
不同意周工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假设通信很可靠的,我没用过变频器的通信功能,但我觉得变频器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保能停机(不知道实际上变频器是不是这样):变频器与上位控制器通信超时时主动停止输出.

网友D:
确定的方案和使用的功能与可靠性各自表征不同的参数;不管什么方案,都会遇到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O:
可以,不过实时不够快

网友D:
怎么会'不够快'?

网友S(2008-04-25):
哈哈学习了,点动这个问题搞得我头都大了,我的是EH+M系列变频不知可否

网友S:
MODWR K1 H2000 H23,这个H23是什么呀,

网友S:
MODWR K1 H2000 H23,这个H23是什么呀, 看 M系列变频的通信协义对驱动器的指令00B无功能,01B停止,10B启动,11BJOG启动是什么意思和这个H23有什么关系不???

网友S:
还有点动启动频率是多少呀

网友T:
必须给停止的命令啊,按数据格式发就行

网友U(2019-05-21):
引用 网友H:
您好!!建議程式修正如下,將可以一個M2控制頻頻器的啟...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请教  1278331013方便加一下qq吗

网友V(2020-06-17):
跟着各位大神学习学习

A森田精密夹具Erowa,3R,Pas...

网友:
台达plc学习学习,谢谢。 支持一下

A森田精密夹具Erowa,3R,Pas...

网友:
台达plc学习学习,谢谢。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