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在风泵类负载节能中的理论研究

楼主(2006-05-23):
一般使用的风机,选用的设备额定的风量,通常都超过实际需要的风量,又因为工艺需要在运行中变更风量,而目前采用档板来调节风量的调节方式较为变更普遍,虽然方法简单,但实际上是通过人为增加阻力的办法达到调节的目的,这种节流调节方法浪费了大量的电能,回收这部分电能损耗会收到很大的节能效果。
从流体力学原理知道,风机风量与电机转速及电机功率有如下关系:
Q1/Q2 = n1/n2
H1/H2 = ( n1/n2 )2
P1/P2 = ( n1/n2 )3
其中 Q -- ?? H -- ?? P -- ?? n -- ??
当需要小风量时,用变频控制装置降低风机转速,其电动机的输入功率也相应的减少。如风量减少到 80% ,转速 ( n )也下降到 80% ,其轴功率则下降到额定功率的 51% ;若风量下降到 50% ,轴功率将下降到额定功率的 12.5% ,其节能潜力非常大,因此对风量调节范围较大的风机,采用变频调速节能控制装置来代替风门调节,是实现节能的有较途经。
驱动风机,大多数为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也有的是三相交流同步电机。电机的转速与电源的频率 f 成正比,改变电机定子的供电频率就改变了电机的转速,变频调速节能控制装置就是把电网的 50Hz 的工频交流电,变成频率可调,电压可调的交流电源去驱动电机而实现风机调节风量的。
变频调速节能控制装置的特点是效率高,没有因调速带来的附加转差损耗,调速范围大,精度高可实现无级调速,而且容易实现协调控制和闭环控制。由于可以利用原鼠笼式电动机,所以特别适合对旧设备的技术改造,它既保持了原电动机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方便的优点,又能达到节电的显著效果,是风机交流调速节能的理想方法。
需要具体案例的请留下EMAIL

网友A(2009-12-15):
7.5KW12台风压要求在90%以上,怎样做节能改造。我要一份完整的改造方案
E-mail:sanyuan2008121@163.com

网友B(2010-08-03):
。我要一份完整的改造方案
E-mail:wangher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