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三相电机功率匹配的探讨!

楼主(2006-05-23):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我公司一个18.5KW的风机电机。现在我测的电流是25A,电压是390V。按测得参数计算的话  视在功率= 390 * 25 * 1.732 =  16.887 KW
                  有功功率约等于  16.887 * 0.83 = 14.016 KW
    所以我将电机的转盘加大来提速,现在提速后 测得电流为 33A  电压为 390V
 初步计算了一下  视在功率 =  390 * 33 *1.732 = 22.29 KW
                 有功功率 =  22.29 * 0.83 = 18.5007 KW
 但是问题又来了电机发热严重,基本上手不能长时间摸上!
请问各位是否我的电机计算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照计算应该是可以的啊!
 电机的型号是 Y200L1-6
铭牌为  电压 380V   额定功率 18.5KW    功率因数 0.83  效率 89.8%  额定电流 38A

    还有个问题是请问电机的功率因数在我计算时应该按电机铭牌,还是我低配无功补偿的功率因数?电机的铭牌标定额定功率18.5KW 为什么不等于铭牌标定电压、电流的计算值?[/b]

网友A:
提速后电机的输出功率已达到额定功率,发热是肯定的,这时应测一下电机的温度,结合电机绝缘等级,看温度和温升是否超出电机要求。如果你的电机是连续工作,这样做会缩短电机寿命。

楼主:
谁能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啊!

    电机的功率因数在我计算时应该按电机铭牌,还是我低配无功补偿的功率因数?电机的铭牌标定额定功率18.5KW 为什么不等于铭牌标定电压、电流的计算值?

网友B:
电机质量不好,或是一个修过的电机。
一般电机虽然尽量不让他满载,但比额定电流小这么多,应该不会发热这么严重。

网友C:
等于两者的乘积,一般低配要求0.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