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电流

楼主(2006-05-23):
公司新购一台55KW空压机,星-三角启动,从星形转换到三角形时,120KW发电机带不起。请问,星-三角转换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可在Y启动到最高速后再转角运行试试嘛。

网友B:
      将空压机近路阀完全打开并且将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调大一点试试120KW发电机能否带起,否则需用降压起动或变频启动。

网友C:
用降压起动后再全压起动,因为全压起动电流太大,所以带不起

网友D:
最简单办法,把Y启动的时间延长,看是否可以,如果不行,就得改电路了。

网友E:
把Y启动的时间延长

网友F:
起动电流太大,一定要空载起动,如果不行,换台大发电机。

网友G:
   不是吧这点电还用发电机带。你们那电费比油还贵吗?我这才5毛。启动电流你怎么不算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