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I直线伺服滑轨的用法

楼主(2006-05-23):
各位前辈好
最近晚辈要做一个简单的控制,需用到IAI 直线伺服滑轨,其中用到ds专用控制器。我要用plc控制,但我不知取哪几个IO点,其中直线伺服滑轨只需要控制两个位置,请各位使用过的前辈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IAI说明书说得很详细的

网友B(2007-03-11):
DS控制器自己就可以编程,同样有PLC功能,PLC只要给个启动信号就可以了.
IAI说明书说得确实很详细的,是不是楼主没说明书呀,我这里有IAI的所有资料,可以免费提供

网友C:
你的资料在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D:
用plc控制DS,浪费阿。position mode I/O取input004-014,然后start输入.

网友B:
我在资料交流区开了一帖,
需要IAI机械手资料的请到那里留下邮箱并说明需要哪方面资料,我会一一发送的

网友E(2009-05-10):
我还是喜欢用串口对她进行控制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