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非线性输入问题?

楼主(2006-05-23):
组态王帮助里面提供的帮助都是同趋势性的线性变化,现在我的问题是:功率因数的非线性处理。输入信号为标准0-10v/4-20mA等,而要显示出来0.5--1--0.5,怎么处理?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用脚本实现分段线性化.

网友B:
自己做个数据库,然后,组态王就可以按照你的设定转换

楼主:
 glideboy:
你的意思是查数据表吧,组态王提供查询表输入,但是你试试看过没有,根本没用!!不知道我误会你的意思了没有?不过谢谢你。

网友C:
最小值对应的最小原始值,最大值对应的最大原始值.设好比例应该就可以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D:
这种是电力方面的一个特例,没有办法直接转换过去。
不过你可作一个小程序,和组态王通讯,把转换的结果直接送入组态王中.

网友E:
在组态王里很容易实现啊!
在建立变量时点击非线 进入高级 ,在里面选择非线性,然后建立对应表。

网友F:
同意苏先生的方法

楼主(2006-08-25):
西安苏先生:
自己先做个实验看看,很不幸的!
否则就不会上这里来求助了。谢谢再想办法

网友E:
aew,类似的东西我的确做了好多个了,所以我才说给你。

网友G:
哈哈!这么简单,还问!
QQ:454527178

网友H:
变量定义里面就有数值的非线性转换

网友I(2006-10-18):
用一个if语句把当大于一时参数的与1.5-1

网友I:
1.5-参数

楼主(2008-09-02):
西安苏先生:非线性对应的这个表怎么个取法,或者应该是个函数?!

网友J:
转让亚控组态王256点一套(一张光盘、一个运行狗、一个开发狗、一本使用手册)。绝对正版!买的时候花了八千多,现5000转让。15988853990

网友K(2012-01-13):
我用非线性表,有的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不好用,还没找到规律,求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