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庆民,别墅你们好

楼主(2006-05-23):
    毕庆民,别墅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的回复.故障确实是单相接地,接地点在供电局,而不在我们这.可为何B相为0,而A.C相没有升高根号3倍,低压也正常呢?请帮我分析分析!也请看到此文的朋友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A:
毕庆民有关故障的回复以及别墅的原因回复已看到,“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一相接地时,其线电压不变,接地线相电压为零,其他两相相电压升高根号3倍。”对于这句话我认为确实系统是中心点不接地系统,当B相接地时,对于线电压,也就是三火线互相之间电压不变,即线电压UAB=UBC=UCA=10KV,而相电压,这里指的各火线A,B,C分别对于B相接地的那个接地点E的电压分别应该是UAE=UCE=10KV,而UBE=0.现在问题是楼主说的“相电压UAN=6KV.UBN=0.UCN=6KV.”这个数据有点儿使人犯疑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分析可能是UAN和UCN这两个相电压的N点是三相电的中心点,而UBN这个相电压的N点是接地的地点,不知情况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实在记不起什么问题了,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

楼主:
    就这问题,我今天又请教了一位专家级的人物,把他也难住了.我自己觉得接地点虽在供电局,是不是在我的设备的某处有一定的故障,如果有那会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C:
一般绝缘监察是PT二次A,B,C 三相分别接三个电压表A-N ,B-N,C-N
N是PT二次中性点,很多地方为了同期回路考虑B相二次是接地的,而PT中性点是经过击穿保险接地,如果击穿保险JB短接的话PT中性点接直接接地,B相电压为0,其他两相不变.不知道对不对?还希望各位多多讨论.

楼主:
耐压.垃圾场;你们分析是UAN和UCN这两个相电压的N点是三相电的中心点,而UBN这个相电压的N点是接地的地点.和击穿保险JB短接情况,应该不是的.我们用的是三相五柱式电压互感器,其一二次中性点都已牢固接地.当供电局的接地点消失后我们的设备也都正常了.如是你们所说那样,那我们的设备也就不会正常了,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