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调节 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6-05-23):
斑竹及诸位大侠:
    我在调节富士伺服时,伺服系统竟然其在位置控制方式下不稳定,具体表现是:当用手轻触旋转台时,旋转台左右往复摆动,振幅逐渐加大,直至过载报警。在应用简单自动调谐时,也是如此,自调整总不成功。但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没有问题。
    真faint啊,鼓捣了一下午调参数也没弄好。
    我的编码器没用屏蔽线,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谁能告诉我,机关何在?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位置环比例参数较大,而积分参数不合适吧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性是刚性调太高了,把位置环比例增益降一降

网友C:
    很明显,这是机械部分的惯量过大造成的。也就是电机的输出扭矩太小。解决的办法只有减小机械惯量或更换更大输出扭矩的电机;除此之外,加大比例增益也有可能可以轻微改善,但可注意,加大位置环的比例增益有可能使机械摆动的幅度加大、加快,请小心调整!!!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手工调整位置环比例增益至20以下(出厂值为77),还是不行。
我现在也怀疑相比伺服电机,负载惯量过大了,伺服调节不过来。wafer清洗旋转台也没按选型公式计算,就直接拿个200w的电机用了。不应该啊。
     还好,速度控制模式不振荡。应用也较简单,内部速度1旋转,需要停止回零位时,切换至极低内部速度2。然后检测Z脉冲,一旦检测到,立即切换至外部0输入。我的Z脉冲检测输入电路用了一般光耦(2/3us上升下降沿),不过试验结果还可以。

网友B:
"手工调整位置环比例增益至20以下(出厂值为77),还是不行"
这样,就不知是位置环的问题了。电机与负载惯量不匹配,会有控制不住的问题,但是,静止状态下,有外力扰动就会抖,这就有点离谱了。问一下,摆动的频率是多少?是否设置了积分?

楼主:
多谢斑竹再次回复。
摆动频率在0~10Hz间吧,摆动幅度从0逐渐增大到接近+-180度。
设置了积分,或许参数还不太合适吧。

供应商也说是电机选型有问题。
自动调谐推算得出的负荷/惯量比总是5,
将其手动设置为50~80,刚性才有所改善,速度也用得很低了,约200转/分钟左右吧。

网友B:
把积分取消试试,至少,把积分时间常数加大。

网友D:
可能是负载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