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双伺服,作业为定长切割

楼主(2006-05-23):
公司生产全自动包装机,以前为变频,现开发了双伺服交流驱动,主要进行方便面等的包装,要求每个包装袋一致{长度}  一台伺服驱动切断刀电机,另一台伺服驱动进给,要求切断点为袋上的色标点,如出现差位,即对进给电机(伺服)进行加(减)速,以达到准点切断。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用西门子200的。谢谢。elect-s@sohu.com

网友A:
切的过程中,送料停止吗?

网友B:
包装机的定长切割往往不是纯粹的切割,一般需要切割伺服电机走一个凸轮曲线后再进行切割,不知你的项目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PLC就差强人意了。
另外用色标触发切割需要有高速输入点,响应时间为微秒级,PLC能行吗?

网友C:
枕状包装机吗?我也不看好PLC,尤其是S7-200这样的PLC,不过,还是想问一下,设计速度多少包/分钟?

网友D:
我们成功开发过这样的包装机.
有色标时,切断点为袋上的色标点
无色标时,定长切断
输入点是切刀上下位开关

用的国产KDN-PLC(IEC标准,指令类似欧系  如西门子200)    速度很快的.

0577-88668020
HRBELE@TOM.COM

网友E:
西门子PLC200系列有位控指令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近日应有外出调机事情,没及时与大家交流。我司是枕式机,设计产量为150包/分钟,切断过程中,不停止送料,另外,刘工,以上提及的不看好用西门子200的,请讲详细些许?谢谢大家。我公司现用了当地三菱代理商做的程序,收费不小

网友F:
以前用变频都可以,现在用伺服肯定没有问题
三菱FX能够做到的事情,国产的完全可以胜任
西门子更是不在话下

网友G:
其实这种类似飞剪的方案很多的。

关键在于:
可以高速送料不停止,需要在切割瞬间走刀和送料的线 速度保持一致。

网友H:
楼上的是已有成熟方案,

网友I:
这不是和饮料业的套标机一样吗

网友J:
用编码器和传感器定点嘛.
用PC呢?我开发过一套东西不过没有这么快?
可以高速送料不停止,在切割瞬间走刀和送料的线 速度保持一致
我公司在做德国编码器和传感器,有机会参考一下
张祥亚
021-63831728

网友K:
不再执著,留个联系方式吧?我也在青岛.我QQ:24292469,E_mail:byp75120@sina.com

楼主(2006-07-19):
请教,西门子200的,22版的,能在运转中改变输出脉冲的周期吗/ 三菱的可以,我做过,200的不知如何做。谢谢。

网友L:
我们用西门子SIMOTION D做的五伺服枕式包装机,属于高档产品,很有代表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咨询我们的技术部,010-68703285/3263

楼主:
请问楼上,北京的?是那家?大森机器?

网友M:
不必了楼上,在论坛上说说不好么?

网友N(2006-08-18):
色标信号进入PLC跟踪处理太慢了吧?一般的PLC至少要几十个毫秒,精度能满足吗?我用定位模块做,色标信号直接进入定位模块,高速时都还不是太理想,主要是色标太多,不是太好识别。

网友O:
想了解这个应用。

是否是这样考虑的,定长切割,同时检测色标,每次检测到色标即对下次切割进行补偿。
当出现多个色标的时候,只以相对应的一组色标为准,过滤掉其他色标。

我公司用的德国的drive PLC伺服产品,有这个应用,但是看了好长时间的资料,对于其怎样用在mark检测和补偿方面仍很糊涂。
因为是PLC内置驱动器,相信响应能力还不错的。

网友P:
色标电眼不是问题的关键,s7200肯定行的,处理好两路脉冲控制。松下FPG有两路脉冲输出60K HZ,带圆弧差补,指令使用简单。

网友Q:
运用PLC控制,采用电子凸轮和电磁离合器控制,工作频率太高,不见义采用伺服控制。

网友N(2006-09-22):
低惯量小功率的伺服电机依这个频率启停没问题的,我现在已经做好了,精度上在+-0.2mm左右吧,三菱A系列的,太老的产品

网友R(2008-05-07):
我们用三菱的做都可以;S7-200更没问题.

网友S:
用200+EM253应该可以座简单的两轴同步,但是机械精度要求要高。

一台变频器拖2台电机,怎样保持2台电机的平衡

网友:
用PLC做啊,有难度了把

用运动控制器方便都了把,德国MKS控制器啊,用了就很方便了啊

可以在网上找下资料看下

网友T(2008-06-18):
22楼的,可以发个程序看看吗? 或者是接线图?

网友U:
  该控制跟套标机的很类似,可以参考一下套标机

网友V(2008-07-19):
Siemens S7-200 控制双伺服完成类追剪的动作应该可以做出来的,难度是很大。引用<我们用三菱的做都可以;S7-200更没问题. >。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这样的动作。但是其中一个是变频器。速度每秒333mm,定长剪。编程和调试过程中困难重重。慢慢搞吧。

网友W:
应该和玻璃切割原理相同 建议用三菱或台达

网友X:
我也是做枕式包装机的,我们的产品有五轴,七轴,三轴,八轴,等等。

其实双轴是最简单的以种,就是两个电机之间的同步和追踪。

双轴,不需要用到运动控制软件,向OMRON 的CP CJ  。三菱的F。松下 ,泰达的等等,做这些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5楼说的用SIMOTION D来做是浪费,不懂。做出来没有可以客户,除非关系非常好的大客户才要。所以这只是系统经销商的想法,不会为OEM厂家考虑。

一般的西门子系统经销商的水平。。。

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QQ1023418097

网友Y:
这种机器估计利润很低的,都做烂了,中国人其他的本事没有没有,但善于把一个一个行业做烂。

网友Z:
"这种机器估计利润很低的,都做烂了,中国人其他的本事没有没有,但善于把一个一个行业做烂。 ”顶楼上

网友AA(2008-11-15):
瑞士的AISA150和AISA3000,是可以同时看色标和进行自动补偿的,看看高露洁.和佳洁士牙膏管的就知道了.告诉你们PLC是做不出来的.PLC响应时间差好远的.大概100MS就要过一个色标.还要比较,和计算补偿距离.

网友AB:
我认为小型PLC根本就不适合这种高速响应的场合,一般小型PLC的中断响应最少都要0.5MS,这种场合最好用单片机控制,单片机的中断响应很快的,现在单片机上可以轻松做到0.1US(0.0001MS)以下,比PLC快多了,

我开发过多色丝网印刷机,也是色标检测后伺服开始印刷,开始用PLC做,如果速度一快,精度就控制不了了,后来用单片机做,可以轻松做到±0.05MM

欢迎交流QQ:162047765

网友AC:
个人认为,该项目要做好,还是要有电子凸轮功能,因为在切的时刻要速度同步,另外,色标补偿也是比较难的功能,一般PLC较难达到。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用艾黙生的EC20H,三菱的3U,欧姆龙的1H,松下的FP应该也可以实现。

楼主:
就此应用来说,精度远不及印刷那种,色标补偿通过编写专用程序也能搞定,但较难搞的是同步旋切,(目前的机器用的还是机械式偏心机构)在这方面哪位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网友AD:
同步旋切和枕式包装机都搞过,可以交流一下qq:370856434       zhang_zai_ b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