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想把PLC和上位机之间的通讯线加长

楼主(2006-05-23):
由于要把上位机移到200多米外的控制室,需要把上位机和PLC之间的通讯线加长.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H200HE的PLC,现在使用的是RS232的通讯端口,它的传输距离最大只有15米,怎样才能让传输距离达到200米以上,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用232转485试试!

网友B:
用232转485转换器,距离1800米

网友C:
很简单,买2个232转485转换器,,
PLC端232-》485-------最大传输距离1215米------485-》232-计算机端
232转485转换器,不带隔离的50-60元一个,带隔离的几百块。

网友D(2006-08-14):
楼上正解

网友E:
RS232实际上可以达到近百米,200米当然要用485转了!好要注意工况环境,抗干扰!

网友F:
自己做可以吗? 如果买的话,哪里有卖的

网友G:
如果距离超长,建议用GPRS/CDMA DTU,咨询www.hongdian.com,0755-88864288.通讯稳定,组网简单。

网友H(2006-09-27):
用研华的232-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