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步距角精度问题

楼主(2006-05-24):
我看了一些步进电机的步距角精度问题,它所说的步距角的误差不累积,我还是不明白这个不累积到底是什么概念.比如说要走一步,1.8度结果它走了1.7度(夸大了点).那如果我走10步的话实际是一共走了17度呢,还是说走了17.7度呢?

网友A:
"比如说要走一步,1.8度结果它走了1.7度(夸大了点).那如果我走10步的话实际是一共走了17度呢,还是说走了17.7度呢?"你走10步的话如果走了17度,那说明误差累积了,要是说走了17.7度的话才是误差不累积。应该是后者的概念。

网友B:
所谓没有积累误差,就是说走单步的误差范围和走多步的误差范围一样的,没有积累,误差范围基本由电机本体的设计和驱动有关,欢迎和我探讨 QQ:81014833

网友A:
更正一下,应该是1.7*1+1.8*9=17.9度才对。不应该是17.7度。

网友C:
走一步误差0.1度,走100步也不会误差10度。

楼主:
相对来说饲服电机有个定位误差的,那么饲服电机走的步数多了应该就有累积误差的问题了啊

网友D:
摘录论述步进电机步距角精度的一篇原文(摘录自日本东方电机)

网友E:
可以核查一下系统是不是有问题.有了就校正一下能减小这种误差的.

网友C:
"相对来说饲服电机有个定位误差的,那么饲服电机走的步数多了应该就有累积误差的问题了啊"
这看你怎么用了。只要不是特意想让它出问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为定位误差产生累计误差的

楼主:
我现在怎么感觉到步进的比伺服的精度高了呢

网友C:
精度高与低,其实不是由电机完全决定的。

网友F:
单从电机轴的定位精度讲,只要电机正常,步进电机轴的定位精度绝对不如伺服电机,如果从系统精度讲,帮主讲的对,不是由电机完全决定的。

网友C:
步进电机与伺服的对比,精华区有比较细的讨论了。

网友G:
步进电机的单步误差在电机转到一圈时就消除了.

网友D:
步进电机的单步误差在电机转到一圈时就循环重复而不是累计.

网友H:
"单从电机轴的定位精度讲,只要电机正常,步进电机轴的定位精度绝对不如伺服电机"
我看不见得,那得看伺服码盘的线数及参数调整的结果。
你用松下2500线,我用太平洋步进,你说谁的定位精度高?(没有外部反馈)

网友I(2009-05-27):
(没有外部反馈),这个界定?伺服怎么能没有外部反馈?

网友I:
况且,论及定位精度,都是要带负载的,空载下的参数只能作为参考,做个对比还可以。

伺服系统是动态调整的,有了反向间隙补偿功能后,伺服系统的综合精度比步进系统的要高。

网友J:
步进电机在整步/半步的情况下可以不用怀疑,但高于的时候就要看控制器电路的能力和负载情况.

欢迎浏览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博客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