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

楼主(2006-05-24):
常听说:2位3通电磁阀等各种电磁阀,电磁阀的“位”和“通”是指什么?

网友A:
位应该是阀的两种状态
通是阀的几种通路

网友B(2008-09-24):
这也叫回答了问题了!?真绝!

网友C:
谁见过这个电磁阀   SVKO  220    ,是二位五通阀吗?

网友D(2008-11-26):
回答的蛮对的啊!!!呵呵,你说的这个是用来控制汽缸的电磁阀,不是2位2通的那种电磁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位应该是阀的两种状态
通是阀的几种通路

网友F(2009-03-09):
通: 连接管路的根数

位:工作位置

网友G:
二位三通是指气源进与出是用位表示,而通是表示排气与进气与出气三个是互相通的。它是用来控制单作用的执行机构。而二位五通是用来控制双作用的执行机构。

网友H(2010-07-26):
请问电磁阀都有哪些品牌啊?  希望爱心人士帮帮我~~

网友I:
位是指电磁阀的状态,两位应该是有电和无电两种状态,直观的表现为电磁阀本体只有一个线圈。通,即指通道,是指气源出口的个数,直观的表现是电磁阀本体有三个接口。

网友J:
在油田计量间用过两位三通电磁阀。

两位:开到位和关到位

三通:来油接口、开到位控制导入计量管线、关到位控制导入管汇管线。

网友K(2010-09-03):
11楼的回答解释很清楚

网友L:
位:指的是电磁阀阀芯的工作位置有几种,也称为阀芯的工作状态有几种,在图纸中就看是看阀有几个方框就是几个位;

通:指阀芯有几个通路,接有几个管道就是几通。

如两位四通阀,指的是阀芯有两个工作状态,阀体接有四个管道。

液压方面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