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三菱伺服编码器信号含义

楼主(2006-05-24):
我现在使用MR-J2S-350A伺服驱动器,外加HC-SFS301增量17位电机,其编码器接口中有如下信号:
[1] MD/MDR
[2] MR/MRR
[3] BAT
[4] P5
我觉得MD/MDR、MR/MRR是两对差分信号,不知道有没有转子相位检测信号?这里请问版主及各位这些信号具体含义。

网友A:
那是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的通讯信号。ABZ信号靠这通讯来完成。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转子相位检测信号?"

各位我指的是有没有转子位置上电初始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