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弹簧机的改造

楼主(2006-05-24):
我朋友现在直流电机改造交流电机的
第一次开发现在求高人借鉴一些弹簧机的经验
abt666@sina.com

网友A:
为何改成交流,是生产那几种规格的。

网友B:
是把直流换为交流还是用支流替换交流啊?现在用的都是交流的,安川和三洋的比较多;不过从台湾那里的企业开始,大部分都在往安川转换呢。此外,你的设备到底卷什么样的弹簧,用什么样的料(钢丝还是刚片),,直径多少,一分钟卷多少个。总得说清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