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怎样和电脑连接

楼主(2006-05-24):
台达VFD-B变频器怎样和电脑连接。VFD-B上用什么接口?

网友A:
VFD-B应该是RS485接口。如果和PC连接,准备个RS232--RS485转换器(我就可以提供),VFD上有电话线插口,接出来2根线到RS485的D+、D-上就可以了。我的网址:plc.123ye.com  msn:zyj633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