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定子通入两相电会怎样?

楼主(2006-05-24):
    在起重机械的起升机构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电路,就是让绕线式电机的定子通入两相电,对应的说明中则是“重载下降或上升”。此时定子绕阻产生的转矩有方向吗?电流各方面会是怎么回事,有谁能说说这个事?

楼主:
各位仁兄,看过了就说话嘛

网友A:
还有一相是直接接入电机的,你没看见?
三相电机接二相会烧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下降第二档,定子绕组的两相串联后再和另一相并联,只通两相电源,故称单相制动。在重载时使用,但不能长时间运行。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我看过了,是电机的两相并联的吧,接一相电。另一相绕阻接一相电。下降第二档用是对的,就是不知道其工作原理,还想知道电磁转矩有方向吗?

网友C:
右手定则不记得了?

网友D(2007-09-03):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啊,好像,这种电路只是使用在单相380电机中的啊,如果是三相的话,上升、下降用的是凸轮控制换向用的,利用这个来使电机正转反转的。

网友E(2008-04-13):
是单相制动原理,通常我们常规盘都是在一次回路上三台接触器,两个换相,一个单相,是用于重载慢速下降用的,精确安装设备时用的多一点,生产时用的少,下降2档,ZDJ得电,他的开点带着单相接触器线圈。

网友F:
单相制动时电动机仅有两相供电,电动机处于单相运行状态,只能作为起升系统中轻载下降时的调速方式,故常和反接制动结合使用,互相补充。

网友G(2008-05-13):
没见过,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H:
是一种单相制动的用途,一般用于重载制动的作用。很常见哦。

网友I:
楼上说错了,下降时1挡为反接制动挡,2挡为单相制动挡,重载时利用位势慢速下降,反接制动1挡只能在2挡或3挡返回时才能动作。

网友F:
只能作为起升系统中轻载下降时的调速方式,这可是起重机设计手册上说的

网友I:
翻了一下资料,

听雨观雪的观点是对的,特更正

网友J(2009-02-07):
应该是电机三相绕组接了两相电源,其中w接电源一相,u、z并联接电源另一相,这样电机绕组形成不了旋转力矩,也就起到了制动的作用。

网友K:
这是能耗制动吧

网友L:
定子绕组的两相串联后再和另一相并联,只通两相电源,故称单相制动

网友M:
   稀烂   接2相电么样控制啊

       一般的起重机      上面的接法是互换2相     来达到正反转的   还有一相已经接近去了 ~!~!

网友N:
两相是单相380还是220V那????

网友O:
肯定是三相啊。buranhui

网友P:
电动机定子绕组通入三相平衡电流,才会产生均匀磁场,如果接两相就会因缺相而烧毁。

网友Q:
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必须通入三相交流电才会产生旋转磁场,如果接两相就会因缺相而烧毁。 没有接到一凸轮控制上的一相已经直接接电动机。

网友R(2009-05-24):
谁有更好的起重资料,更全面的起重资料,共享吧。qq731017028

网友S(2010-07-14):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磕头机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

网友T(2012-03-21):
是单相制动。用于PQR2起升控制屏。

网友U:
看了那么多发现有人连绕线式电动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都分不清楚

网友V:
我来说吧   假如是通的2相直流电  就是直流制动 的  给分吧!!假如是交流会烧坏电机!!1

网友W(2012-08-01):
呵呵!都是06年的问题了,虽然这种控制方式已经淘汰了,可在比较老的大吨位行车上还可以接触到,它只用在PQS1和PQR2控制电路,在起升机构下降2档时接通,此时电机以低速反转单相制动状态运行,运行时间需尽量短,以防电机过热。1档是反接制动,3档重载时为再生发电状态。呵呵!没有搞过行车的朋友可能不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