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和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05-24):
  我的电脑上装了RSlogix500,是否可以monitor SLC500/04?是否需要装RSlinx?
  要想monitor PLC,SLC上的开关是否必须拨到"RUN"的位置?如果在"REM"的位置上
能否monitor?

网友A:
肯定需要安装rslinx。rslinx是AB PLC的驱动,可以提供OPC服务,即使不安装RSlogix500,也可以通过EXCEL监控数据。

网友A:
对于SLC CPU上的开关,无论在哪个位置都可以监视

网友B:
不错,rslinx一定要装的,不然都没法连机

网友C:
搞AB的都进来看看?
诚交搞AB的朋友,MSN:zhaihu111@hotmail.com

网友D:
当然要装RSLILNX了,兄弟

网友E:
To Lastac:
用excel 监视数据,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么?
谢谢。

网友F(2006-10-18):
安装RSLinx 然后正确组态,就可以了。

网友G:
是啊,我也想知道怎样用excel监视数据,作了一晚上没有成效,用wincc到通讯好了

网友H:
必须要装RSLINX,装上后进行正确配置就好了

网友I:
安装rslinx是必须的,通过rslinx就可以实时监控plc的数据了,至于plc的开关拨在什么状态都可以联机通讯,不同点在于prog状态时plc处于编程状态,不运行任何指令,可以进行编辑,run状态plc处于运行状态,不能修改程序,rem状态既可以运行程序,又能够修改程序

网友J(2006-11-20):
要想做Data monitor,必须安装Rslinx Professional或是Gateway版本。CPU在run或是rem run状态都可以monitor。要使用Excel监测数据,要使用到Rslinx DDE功能。通过RSlinx作为DDE Server,然后通过DDE Client来采集数据。

网友K: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