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C编写GPIB驱动程序

楼主(2006-05-24):
   各位好,最近老师要求我用VC来编写通用仪器的GPIB的控制驱动程序,如数字示波器,频谱分析仪等.请问谁能提供一些用VC编写GPIB驱动的教程或是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明白,驱动程序,控制程序?

大多数的GPIB卡都和NI的驱动程序兼容阿

楼主:
就是驱动程序,要求用VC编写,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B:
到这上面自己Search: http://www.ni.com/devzone/idnet/
看你用的是什么仪器。这上面有各家厂商上千种仪器的LabVIEW驱动、LabWindows/CVI驱动、Measurement Studio for Visual Studio驱动。

网友C(2010-10-06):
我现在有一个任务,要编写一个驱动,最好用C语言。有一个单片机系统实时采集数据,转换成八位二进制数据通过USB(及驱动程序)传送给计算机,通过LabVIEW的示波器显示出来,

网友C:
我现在有一个任务,要编写一个驱动,最好用C语言。有一个单片机系统实时采集数据,转换成八位二进制数据通过USB(及驱动程序)传送给计算机,通过LabVIEW的示波器显示出来。不知驱动该怎么编写啊,不知用NI公司的驱动程序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