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EJA智能差压/压力变送器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06-05-24):
求助:EJA智能差压/压力变送器维护注意事项
常见有哪些故障,如何处理?
多谢各位同行高手的指教~~

网友A:
坏了就换新的,呵呵.
保养跟别的都一样的

网友B:
好像现在不少变送器标称是多少年面维护的,EJA好像是10年面维护的

网友C(2006-08-04):
你要是问EJA的故障我想太大了,在使用过程中什么事都能发生,不过只要你多看说明书,常规操作就好了,我是EJA的总代理,比较明白EJA,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和购买EJA这方面的需要随时来个电话就好。
恒安特仪表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