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6-05-24):
现在我正在做个焊机检测的项目,其中要用研华PCL-734卡驱动大功率输出模块PCLD-855(接触功率 AC:250V@5A,DC:30V@5A ),然后控制接触器(需要9A-1000A的)

看到CJ-40这个型号的接触器说明书上说控制回路吸合电压是85%~110%Us,还有线圈启动功率,CJ40-160~1000都是1000VA以上,是不是两者条件同时满足,才能保证接触器正常吸合?Us是不是所选接触器的线圈额定电压?

那我在控制大容量接触器的时候就必须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了吧?小于160A以下的还需要加中间继电器吗?(为了保护继电器输出模块)

网友A:
为了保护继电器输出模块,同时也为适当简化程序,一般多用中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