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的三相异步电机启动

楼主(2006-05-24):
9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接触器该选多大的呀?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估算相电流约110A,用CJX140接触器可以了。

网友B:
星形起动的时候:siemens 3TF51  (160A)
                siemens 3TF52  (210A)
三角形运行的时候:siemens 3TF52  (210A)
                  siemens 3TF52  (210A)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强烈建议:从耐用度上考虑应使用更大的安数的。在楼上的基础上再增加30%.

网友E:
CJ20-250接触器

网友F:
同意楼上的选法哦!

网友G(2006-06-24):
用CJ20-160A的就行了

网友H(2007-09-14):
让我选就选250A的,不过也要看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I:
我也要250的

网友J:
CJ20-160A的就行了

网友K:
选大了不浪费钱,不占空间吗,郁闷

网友L:
  CJ20-160A的就行了完全可以

网友M:
  从安全角度讲,应选用大一点的。

网友N:
选大一点的比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