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接线方法

楼主(2006-05-24):
本人刚接触RS485,因此提问的问题比较弱。
都说RS485通过总线型连接可以组网,到底应该怎么连接?比如三台有485接口的计算机要采用一主二从式连接,应该怎样接线?

网友A:
去网上查查,工控网里就有,搜索一下~!

网友B:
將 Data+ 全串在一起; 另外將 Data- 全串在一起.
RS-485 分別由 Data+(B) 與 Data-(A) 兩線所組成.

楼主:
也就是说连接时就只需两线是吗?

楼主:
另外,我使用的板子上的RS485提供的管脚说明是:
1    RXD/TX+
2    DTR/RX-
3    DCD/TX-
4    TXD/RX+
5    CABLE-RI
如果要进行半双工通信是不是要将TX+和RX+先连起来,TX-和RX-连起来,作为DATA+和DATA-连线?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422端口,485只有根线

网友B:
可以把 + 的接一起, 再另外把 - 的接一起試試. 應該是 OK 的!

楼主:
是422/485通用接口,应该是支持485全双工通信.

网友D(2009-07-28):
学习了!将TX+与RX+连接起来,作为DATA+,

将TX-与RX-连接起来,作为DATA-,就OK了。

另外记得加终端电阻!

网友E(2010-07-07):
485是半双工吧。

网友F(2011-06-22):
六、接线及引脚分配
RS-485的+A接对方的+A、—B接对方的—B、GND(地)接对方的GND(地)。RS-422的接线原则:“+发”接对方的“+收”、“—发”接对方的“—收”、“+收”接对方的“+发”、“—收”接对方的“—发”、GND(地)接对方的GND(地)。一定要将GND(地)线接到对方的GND(地),除非确保通信双方良好共地。仅仅只有115.2Kbps时,才可能需要A-B间加终端电阻。电阻值120-800欧姆都可以。

485C或485TC作为半双工转换器时的DB-9针座端引脚状态如下:
7-8断开 8-9短接 1-5短接* 2-4短接** 3
所有短接均有跳线设置 RS-485(+A) RS-485(—B) GND(地)
* 1脚与5脚之间(通过跳线)短接之后共同作为RS-485的正A(+A)端。
** 2脚与4脚之间(通过跳线)短接之后共同作为RS-485的负B(—B)端。

485C或485TC作为全双工转换器时的DB-9针座端引脚状态如下:
7-8短接 8-9断开 1 (RS-422) 2 (RS-422) 4(RS-422) 5(RS-422) 3
均有跳线设置 发(+Y) 发(—Z) 收(—B) 收(+A) GND(地)
* 仅仅当485C作全双工使用时并且距离较远时才建议在A与B之间加终端电阻,一般不用加。
485A或485TA
的DB-9针端引脚状态 1 2 3
RS-485(+A) RS-485(—B) GND(地)
*最新的一体式485A增加了(+5V)脚,可以向外部提供20mA的电流!485A绝对是无须供电的!
U485C的信号线引脚分配几乎
完全同485TC、只是增加了: 6(电源)
+5V(正端)
将U485C接线端子板上的跳线J1、J2短接后,U485C无须外接电源!
U485A的DB-9端
引脚状态 1 2 6(电源) 3 或8
RS-485(+A) RS-485(—B) +5V(正端) GND(地)
将U485A接线端子板上的跳线J1、J2短接后,U485A无须外接电源!
七、485C、485TC、U485A、U485C的线设置图

详细参数请到   www.232485.co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

型 号 功 能 特 性 说 明
485K RS-232/RS-485/422转换器(超薄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B RS-232/RS-485/422转换器(DB9针、DB9孔通用)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源有源通用
485C RS-232/RS-485/422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TC 光隔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A RS-232/RS-485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TA 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U485C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源/5V供电
U485A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源/5V供电
485A1 一体式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H485C 通用RS-232、TTL、RS-485/422三向转换器 232-TTL-485三向转换 5V供电
H485AA 通用RS-232、TTL、RS-485三向转换器 232-TTL-485三向转换 5V供电
QN485C 全能RS-232/TTL/RS-485/422中继、转换器 8种转换、中继功能 5V供电

HUB8485G 光隔RS-232/8路RS-485集线转换器 8路半双工 隔离5V供电
U4485C 光隔四倍驱动RS-232/RS-485/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5V供电
485D 单环自愈型RS-232/2路RS-485集线转换器 2个半双工、单环自愈 无须供电

G485HA 世界上最小的高速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 0-115.2Kbps、半双工 5V供电
G422HA 世界上最小的高速光隔RS-232/RS-422转换器 0-115.2Kbps、全双工 5V供电

网友G(2011-12-21):
是并在一起还是串在一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并在一起还是串在一起?

并联电路,串接成菊花链,不留分支。

※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更有利于保证通信。一般推荐如下: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