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外部输入输出端子怎么与内部编程触点对应

楼主(2006-05-24):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我是用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编写的,转换成了STL语句,
我的Q0.0到Q1.1都是要接外部输出端子的,I0.0到I1.1是接外部输入端子,请问我在S7-200的编程软件里面怎么设置啊
STL语句
LD     I0.0
O      M1.1
AN     I1.0
=      M1.1
LD     M1.1
A      I0.2
LD     M0.0
A      M1.1
A      I1.1
OLD
O      M2.0
AN     M2.3
AN     I0.6
AN     M2.1
=      M2.0
LD     M2.0
A      C10
O      M2.1
AN     M2.2
=      M2.1
LD     M2.1
A      C2
A      T37
O      M2.2
AN     M2.3
=      M2.2
LD     M2.2
A      I0.2
O      M2.3
AN     M2.4
=      M2.3
LD     M2.3
A      C5
O      M2.4
AN     M2.5
=      M2.4
LD     M2.4
A      C6
O      M2.5
AN     M2.6
=      M2.5
LD     M2.5
A      C10
O      M2.6
AN     M2.7
=      M2.6
LD     M2.6
A      I0.5
A      T38
O      M2.7
AN     M3.0
=      M2.7
LD     M2.7
A      I0.2
O      M3.0
AN     M3.1
=      M3.0
LD     M3.0
A      I0.6
O      M3.1
AN     M0.0
=      M3.1
LD     M3.1
A      I1.1
O      M0.0
AN     M2.0
=      M0.0
LDN    M1.1
AN     M2.0
AN     M2.1
AN     M2.2
AN     M2.3
AN     M2.4
AN     M2.5
AN     M2.6
AN     M2.7
AN     M3.0
AN     M3.1
O      M0.0
O      I0.7
=      Q0.7
LD     M2.0
AN     I1.0
=      Q0.1
LD     I0.1
LD     M2.1
CTU    C10, 10
LD     M2.1
AN     I1.0
S      Q0.3, 1
TON    T37, 20
LD     I0.3
LD &nb

网友A:
程序中好象q1.1重复输出了。
S7200不象S7300,不需要组态。外部端子图上就标的有I0.0、I0.1...Q0.0、q0.1等的符号(没有这样标,但有I,有0.0、0.1等)。
欢迎到我的网站上看看plc.123ye.com。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