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螺旋轴的输送量计算以及轴的力矩,功率计算

楼主(2006-05-24):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种螺旋输送机.不同的是,我设计的螺旋轴有这样的特点:轴是锥形+圆形;叶片外径一致.

在设计的时候,我没办法计算这样的锥形螺旋轴的输送量,力矩,功率.

哪位仁兄能帮个忙!!!

感谢!!

网友A:
呵呵,叫谁也不好算,,说真的,我们搞设计的,,完全要理论上算的很清楚的话,很难的,有好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大概的根据设计手册上的基本计算公式,大概的计算一下就可以了。。输送量,就基本可以定下来了。。关于力矩,功率的话,,你完全可以大车拉马。。。要看你输送什么东西了,如果是泥土的话,就有很大的摩擦力。。电机跟轴径当然要大。。如果是其它东西就另说了,你可以说的详细的,你准备是输送什么东西,然后你 初定的轴径是多大,叶片高度多大,螺距多大。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这样说不清楚的。。。。。。。。。。。。。

楼主:
输送的是:含水率98%的污水

初定轴径:60-75mm

螺距:225mm

叶片直径:300mm

总长1200mm(直筒外径225mm),其中锥轴长900mm(大轴端外径225mm,小轴端外径100mm)

给个联系方式,联络一下研究研究吧

网友B(2008-10-22):
帮忙给点计算有轴叶片的计算公式?急用。谢谢,轴是150,管体是800,叶片间隔是180,请计算大圆和小圆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