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2N对水轮机调速器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05-24):
(无正文)

网友A:
用高速命令PLS Y控制。我用过台达的ES1台控制2台步进电机。一套共用了4台步进电机,在本网上可以看到。在plc.123ye.com上也可以看到。

楼主:
我需要采用步进指令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导叶、桨叶)
控制方面只需控制电机转动角度和速度
如何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