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电源在整流问题~~

楼主(2006-05-24):
变频电源将工频电压转变为可变频率可变电压,如果在变频电源的输出端接上整流二极管,是否可行??对整个电网的电质量和设备是否有破坏?欢迎喜欢变频的朋友来此讨论~~

网友A:
首先明确‘变频电源将工频电压转变为可变频率可变电压’中间经过了整流环节。
所以‘在变频电源的输出端接上整流二极管’没有必要,取直流电在哪里都一样,为什么不在 50 Hz 工频这里去取而要经过变频电源呢?
对整个电网的电质量和设备应该没有破坏。

楼主:
在输出端接整流二极管是我们在研发工艺中对电源处理的一个设想。目的想得到半个正玄波的变频变压电源。工频的半波不是我们想要的波形。
请指教,谢!

网友B:
有这种设想不是不可以,要想进一步分析设想可不可行,首先要分析变频器的三个输出端U,V,W之间的波形(假设负载为纯电阻负载),再看你需要的波形,如何达到目的,这需要理论分析和实践。

网友A:
‘想得到半个正玄波的变频变压电源’应该不是这样做,我觉得你们的技术路线有问题,多了不必要的环节,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性价比。
说起来话长,请搜 ‘SPWM’。

楼主:
谢谢周工的解答,可能我对问题描述太过简略,误导了大家,请见谅~

    公司早些时候已经买了变频电源,一直在做实验用,现工艺改革,想试验下半个正玄波的变频变压电源对工艺有否益处,我们是变频电源最终用户,若自己做电源不划算,目前也没那能力~~

    既然在变频电源后单接一个整流二极管,对整个电网质量和设备影响可忽略,那就实验开始了,呵呵~~

楼主:
试验了大约5分钟,接了整流二极管后没输出,拆了二极管,发现二极管已烧坏,但并没发过热,不明原因???

  不接二极管试验电源,此时变频电源也没输出了,现在查不出原因,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不会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吧?它的频率只能到 3K 。耐压、电流等指标我想是不会忽略的。

网友A:
有资料: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1909

楼主:
变频电源输出最高10V,50A.整流二极管确是普通整流二极管,正向电流50A,反向电压600--1000V,试验当天电源输出频率50Hz,电流不超过20A,这样如何会损坏掉这个普通整流二极管,纳闷中~~~

网友A:
应该用肖特基等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C:
好象周公很厉害呀.

网友D:
对,应该使用适合高频率的肖特基二极管。因为变频器的输出中带有几K——十几K的载波频率。另:肖特基二极管不适合在高压下使用。

楼主:
如果带有高频的载波,那我的普通整流二极管烧也就极有可能。

现在有个问题是:2个500殴电阻(10W)并联后,跟一个20K电阻(20W)串联,量其两端电压是直流300v,500殴的电阻发热特厉害,发出异味,不明原因。

    注:500殴电阻消耗功率不到1W,直流300v电源是由3相桥式不可控整流桥整流出来的,整流桥输入的电源是由变压器三相380/200v出来的)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电阻质量出问题了,还是整流桥出来的电源携带有不良谐波的原因而发热特厉害??

网友A:
2个500殴电阻(10W)并联后两端电压是多少?

楼主:
300v直流电是在20K殴电阻和250殴(2个500殴并联)上分压,此时250殴电阻分的电压等于300*250/20250v,不到1v,20K电阻分的电压是298左右,此时不发热。但是,如果将250殴电阻两端的电压采样线接回,输入到一个电路板,此时250殴电阻端电压变为84v,开始发烫,20k电阻端电压变为216v,无法解释?

    电路板是否可看成一个由电阻,电容,电感组成的一个负载,假设可以,那这个负载跟250殴电阻并联,只会让250殴电阻的端电压降的更低,怎么会出现升高的现象?

网友D: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1、各串联电阻中流过的电流是相等的。
2、电路中各电阻上分电压之和等于电路两端总电压
3、电阻串联时,等效电阻等于各个电阻之和
4、各电阻上分配的电压与各个电阻的阻值成正比
5、各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与各电阻的阻值成正比

网友B:
"电路板是否可看成一个由电阻,电容,电感组成的一个负载,假设可以,那这个负载跟250殴电阻并联,只会让250殴电阻的端电压降的更低,怎么会出现升高的现象?"
    自控小子,你的电路板到底是什么电路结构,看来不能简单地看成一个由电阻,电容,电感组成的一个负载,我分析你的假设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