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扩容讨论

楼主(2006-05-24):
这是我做扩容的方法,说出来给大家讨论,提提意见

楼主:
怎么显示不出来?再试试

楼主: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不知道怎么显示不出,请管理员帮个忙

楼主:
终于好了,跟大家解释一下,TH1-TH12是欧陆电源板上脉冲布置,另外一张是它的功率部分的接线,要注意欧陆的扩容电枢电压取样和西门子的扩容有所不同,它不是直接取自脉冲,而是要另外拉两跟线到电源板下方的A+A-接线柱上,不过这只是380V进线电压,对于高压部分,我考虑到电源采样用隔离变压器,输出部分的采样用电阻,但不知这样行不行?希望大家能给个建议。谢了

网友A:
脉充要放大。

楼主:
一般1500A不用放大的,我实际用过,欧陆的触发脉冲电流电压完全够触发国产的晶闸管

网友B:
找石英钟吧,他对590的问题比较熟

网友C:
我们公司一年至少也要扩个一千多台用在项目上,用株洲的可控硅不错,比上整的好多了。1500A以下的触发是没问题的,直接从触发回路中引俩根线接到可控硅的GK。还有互感器要绕多少圈也要算好。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电流互感器不知有没有人想过不用绕线的方式,而直接用外部互感器呢?现在大家用扩容不就是为了省点成本吗?我不知哪位师傅做过,不妨给我们点建议。在这里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D:
现在欧陆扩容,二次互感比较多,你说的一次互感至今还没有哪家用过,二次互感就是欧陆里小互感器最合理是绕七圈,加上十二路脉冲触发,三相检测,直流电压检测就可以了.阿贵贵的方法可以的用在DC550V或DC660V,主要是解决交直电压检测上的问题.

网友C:
欧陆里的小互感器绕几圈那到无所谓,我们公司就绕的10圈,而且已用了上万台在项目上,没发现出问题吗。不过西门子用一次互感,我们公司到用的很成功。

网友D:
一次互感器当然好,但不知国内有没有这么高精度的互感器

楼主:
TO  bfren:
    谢谢你的支持,你说的互感器里绕七圈是怎么算出的?如果用次级是5的互感器,那你说的绕七圈那么到最大时进去的电流不就是超过35A了吗?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欧陆的35A调速器的AC侧最大能进的电流是32A,如果进去35A不就有问题了吗?虽然有时不过达到最大35A,但有点不合理,我们做的时候是绕6圈,不知大家算算是否有道理?

网友D: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关键还是二次互感器的精度,还有同名端一定要一致.

楼主:
做西门子的我们用的就是互感器,在国内有定做的,到网上找家做互感器的,让他按要求做可以了。

楼主:
说的对,要是同名端不对会引起震荡,我不知这位老师有没有测过欧陆的互感器?我找了家专业做互感器的,他们测出来说是比1的,我觉得不大可能,还是电子线路有点困难,我推测下来应该是比0.1的,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D:
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是标准的配置

网友E(2006-08-25):
160KW,400A直流电机有35A 590扩容可控硅用250A可以吗,单只可控硅电流公式是多少?

楼主(2008-05-20):
为四川特大地震灾害中遇难的同胞默哀,祈祷,愿生者坚强,死者安息。

网友F:
为四川特大地震灾害中遇难的同胞默哀,祈祷,愿生者坚强,死者安息

网友G(2011-11-17):
欧陆扩容柜上互感器是比1的

网友G:
我厂有一台

网友H(2015-12-24):
对互感器的使用不清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