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格式请教

楼主(2006-05-24):
  请教个数据的问题:
1:   MOV-W
 16#100
 QW0
2: MOV-W
QW2
请问1: QW0和QW2里的哪个点会输出?之间是什么区别呀?
  2:如果要让QW0里全部为ON要写入一个什么数? 哪个大哥能祥细说一下是怎么转换吗?谢谢!

网友A:
在S7 PLC里执行完你的程序后,QW0里是10进制的256,QW2是100(进制待定,程序里需写明)。
如果是S7 200里那么,q0.0--q0.7都没有输出;q1.0--q1.7中Q1.0输出。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别人写的是十六进制第一个按程序解答是Q0。0为ON 其余八个为OFF,第二句有误。

楼主:
  谢谢回复!没有看明白,等待中......

楼主:
明白了,就是把四位十六进制数转换成二进数,传送到QW0里?
S7里不是这样吗

网友C:
1.QW0:只有Q1.0S为ON
  QW2:Q2.2,Q2.5,Q2.6为ON,其余为OFF
2.如果要让QW0里全部为ON写入16#FFFF

网友D:
楼上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