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补

楼主(2006-05-24):
请问插补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Iinerpolation,在所需的路径和轮廓线上的已知两点间根据某一数学函数确定其多个中间点的位置坐标值的运算过程.这是概念.插补算法很多,可以归纳为两大类:脉冲增量插补算法和数据采样插补算法。
  脉冲增量插补算法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用硬件实现,所以,硬件数控系统较多采用该法,但随着计算机速度的大大提高,也可用软件模拟硬件来实现这类插补。这类插补算法的输出是脉冲形式,并且每次仅产生一个单位的行程增量(即脉冲当量)。脉冲当量愈小,加工精度愈高。
  脉冲增量插补算法的种类很多,如:数字脉冲乘法器、逐点比较法(最初称为区域判别法)、数据积分法(又称微分分析器DDA),比较积分法(包括:单步追踪法、目标点跟踪法即伸雄函数发生器SFG等)、矢量判别法、最小偏差法等。
  数据采样插补算法,又称为时间分割法,它根据程编进给速度将零件轮廓曲线按插补周期分割为一系列微小直线段,然后,将这些微小直线段对应的位置增量数据进行输出,用以控制伺服系统实现坐标轴的进给。显然,这类插补的输出不是单个脉冲,而是一个数字量。这类插补适用于以交、直流伺服电动机作为执行元件的闭环或半闭环数控系统。

网友B:
插部=微分

网友C:
把大的轨迹分成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