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有能检测钢水喷溅的传感器吗?

楼主(2006-05-24):
现场情况:在转炉吹炼过程中可能有溢渣或是喷溅现象,我想求购一种能检测这种现象的传感器.

楼主:
有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具体工况说明一下,压力多大?什么连接方式?
从信测控王峰0533-3588408 13355292725

楼主:
王峰先生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你可能不太了解炼钢,炼钢的是一个转炉,从炉口可能喷出钢渣或是钢水,我需要在炉子的外部某个位置安装一个传感器来检测这种现象,应该不涉及到压力。

网友B:
用电视监控不行吗?没接触过炼钢,不熟悉

楼主:
我也了解过电视监控,现在的电视监控也远比我想象的要先进的多,但是,可能监控到这种现象,但是对于管理者来说想查看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要把监控录像都放一边,太费时费力了阿!

网友C:
使用图像抓取系统,或叫视觉系统,检测到信号通过后续处理,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