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伺服绝对值问题

楼主(2006-05-24):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用Q系列PLC+通讯模块读取请教安川伺服绝对值,以前我做过三凌和松下的读取。用通讯端口或固定接线,但安川我不很熟悉。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是不是有两种方式,
1    PSO端口直接用通讯的方式读,但怎么将PSO+和PSO-接到通讯线上,是RS232还是RS422,如果是422驱动器的站号又从哪里设置?
2    PSA 和PSB用高速计数的方式读取,不太熟悉。
麻烦各位帮忙!谢谢 !!!!!!!!!

楼主:
浮浮沉沉,沉入海
期盼中

楼主:
斑竹大哥,您有高见吗?

网友A:
几乎没有用过PLC,高见谈不上。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问安川

网友B:
安川伺服绝对值编码器?有几根接线?都是什么名称的线名?

楼主(2006-06-27):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绝对值我们已经读出来了,其实并不复杂

网友B(2006-08-03):
你怎么读出来的呢,能说下吗

网友C(2014-09-19):
你都发帖问了,怎么读出来为什么就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D(2018-05-27):
您好,你那个读PSO的问题如何解决的,分享一个好吗?我正在设计原理图,需要读PSO,如果不行,真不敢作下去。谢谢。微信GUO4285  133362623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