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6-05-24):
传感器和变送器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讲,变送器要把非电量或电量信号变成标准信号(0到10V、4~20毫安等),再送到系统中去。
而传感器是把非电量信号变成电量信号。
例如:称重传感器是把重量信号变成电量信号,往往为0~10mv。需要加放大器才能利用此信号
压力变送器 是把压力(包括重量)变成4~20毫安的信号。可以直接在控制系统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