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瞬态数据采集?

楼主(2006-05-24):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6采集卡,想得到0-1ms内的瞬态电压值,当时间大于1ms后,就达到稳态了,现在我是根据它的例子MAD-INT做的修改,得到的值只是稳态的。我想问题出在当给激励后,采集卡没有即时响应,毕竟瞬态时间1ms,很短。我不知道触发该怎么做?我是使用内部触发,也不知道内部触发是个什么意思?资料也没详细的讲,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
是不是采样频率不够啊

楼主:
不是,1716最高的Pacerate是250kHz

网友B:
采样频率不够

网友C:
你可以用DMA方式,内部触发.先触发采集卡采集数据,再给激励.这样在采集的数据中就有你需要的那段数据,但是必须经过分析才能获得.

网友D(2006-06-24):
此免费试用软件应该能解决此类问题,其特点是连续扫描输入信号(采用频率44100Hz,48000Hz,96000Hz,192000Hz),当输入信号满足触发条件时才正式采集信号并显示.捕获1ms的瞬态信号没有问题。硬件要求是只要有电脑就行。详细资料请参见:

中文网页地址: http://www.virtins.com/w3
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virtins.com/SCMISetup.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