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损坏问题???

楼主(2006-05-24):
使用它进行蒸汽计量,使用过程中,发现蒸汽从线路板处冲出,导致线路板损坏

具体工况:
1:锅炉蒸发量6吨,日蒸汽压力小于0.8MPa.带10公斤机械压力保护
2:使用DN80涡街进行主管道蒸汽计量;使用DN50和DN20进行支路蒸汽计量,正常使用半年左右,发现支路上DN50涡街蒸汽冲出,造成线路板损坏,同时此管路上的压变也损坏
3:现场工况满足要求,且排除人为因素造成!

请有现场经验的各位工程师给分析以下原因,谢谢!
那位知道也可以和我联系,0755-26584453;13823757505  刘

网友A:
用什么牌子的,
好像口径选小了

网友B:
最可能是瞬间高压早成的吧?是不是你供压不稳定啊?

网友C:
应该是流量计质量问题.有10KG压力阀在,高压造成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各位大哥
回来我们工程师检查
打压到4MPa,没有出现漏气现象
不是密封引起的问题

我们是怀疑从接线处进水
导致电路板损坏

网友D:
请问你的蒸汽温度是多高?
如果是200度以上的话需要把流量计和压力变送器的电子部分装在管道下部,因为高温管道会不断加热周围空气,而热空气上升加热变送器壳体,电子元件如果工作在80度以上就很危险了.

如果是内部密封问题而漏气的话,那涡街流量计的质量也太有问题了,以后不要用他们所有的仪表了

楼主:
没有发现漏气现象,蒸汽温度是170-180,最高也就200
仪表是我们公司提供的
一批提供3台
这一个装在户外,出现了问题
另外两个,户内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怀疑是水从接线处流进去的
之后被加热 形成蒸汽,造成电路板损坏

网友D:
如果如你所说,从接线处到内部应该有水流痕迹,或者有积水或积水痕迹,否则应该排除这个原因

网友E:
难道是冷凝水?

网友F:
使用它进行蒸汽计量,使用过程中,发现蒸汽从线路板处冲出,导致线路板损坏

人家说的是冲出。。。
真是冲出的话,应该是流量计的密封问题。。。

楼主(2006-07-14):
妈的

又坏了一个,又换了一个口径大一点的的

就这一个点 出问题
真的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G:
蒸汽是冲出的?那它的泄漏点应该能看见。
如果没有泄漏点,那就仔细做好密封工作,包括电气接头密封圈是否匹配且密封完好,电气接头丝扣处有必要缠上四氟生料带密封;仪表密封盖处的密封圈是否起到作用,必要时应涂上玻璃密封胶或高温高压密封胶。
表头与传感器连接处密封是否完好,必要时涂胶密封。
工作做完后,可能的话,每台涡街内放置一小包干燥剂。

原来我厂炉子开车时,涡街也曾有过进水现象,不是冲出蒸汽。我发现全是由于电气接头丝扣处未缠密封带所致,厂领导不相信我的话,费时费力做了上百个白铁皮盖子,一台一个“安全帽”,唉,官僚作风,找不到根源就糊弄事儿。现在再看,没几台戴着帽子的,都丢了。而我把每台都缠好了密封带,唉,现在还没漏。

做事情不要急,关键是认真找到原因,对症下药。

楼主:
谢谢BTA

有时间直接向你请教,这个问题把人都搞晕了!

网友G: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最好能发点儿故障仪表的照片上来,大家一起来分析。

网友H:
安装问题是需要好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