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6se7变频器参数优化?

楼主(2006-05-24):
请问各位大侠:siemens 6se7变频器在一般使用情况下,矢量控制,如何进行参数优化?
谢谢各位大侠!小弟急等!
wchyyy78@163.com

网友A:
自动参数优化就一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这样问问题太泛了

网友B:
参数设置部分有详细的介绍啊.你可以阅读大全.

网友C(2006-06-24):
在简易手册中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