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1A中断的求助!

楼主(2006-05-24):
你们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CPM1A在使用输入中断功能时,应通过外围设备(如编程器)在PLC系统设置区域的DM6628中进行设置.(必须用硬件才可以,CX-P软件是设置不上的)我们现在都用软件编程下载没有编程器怎么办呢? 怎么用中断功能?
假如我想设置DM6628=0002应该怎么设置呢?
我用的是CX-P5.0软件.
请问你们在使用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谢谢回复!

楼主:
请问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老师吗?
帮我一下吧?

网友A(2006-06-28):
cx-p软件也有系统设置选项,我用的是CX-P6.1,我没用过你的版本的,你仔细看看,菜单选项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PLC”的菜单,就在这个菜单里就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