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2800参数求助

楼主(2006-05-24):
DANFOSS2800参数恢复出厂值后,面板能运行,频率输出也正常,外部控制不起作用。参数改了几遍也改不好!起动应该是12跟18短接,频率给定是50,53,55三个端子没有错吧!
请教:要使用端子起动,0-10V电压调速,需要调节那几个参数?

楼主:
这个参数有怎么难啊,都没有大侠出来赐教!

网友A:
试一下把12和27短接,再用12端接18,参数002设置0,参数302到307用来定义端子18到33的功能,把302设置7为启动。

楼主:
多谢了,已经弄好,是上面的主板坏了,换了块主板好了。

网友B:
刷新程序因该就好了

网友C:
有一台机器,只有按了面板的启动键后外部启动才有用,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D(2008-08-18):
外部控制时,参数设定:参数初始化后02设为0 13=2或4 外控运行频率端53需加上电压 外控端子12和27短接,在接通变频器运行端12和18之前按一下START键运行,按照按此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