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输出电流的测量

楼主(2006-05-24):
如何测量传感器即时输出的电流(4mA-20mA),若该传感器电流输出接在PLC模拟输入端如何在线测量?谢谢!

网友A:
串合适量程的电流表测量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厂家的维修员是用电流档两表笔直接跨接在输出端测量,这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A:
我也这么量,不要理解,是经验.错误的.数值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B:
‘用电流档两表笔直接跨接在输出端测量’可以测量传感器电流输出,数据有效。 原理相当于将PLC模拟输入端用表笔短路,电流直接通过电流表。

网友C:
正确的方法当然是将表笔串进信号回路里测量!

网友D:
PLC模拟输入端阻值不大,直接用两表笔直接跨接在输出端和串进信号回路里测量应该没什么差别吧,我想。

网友E:
下面引用由 毕庆民在 2006-5-24 20:10:00 发表的内容:
  串合适量程的电流表测量
--------------------------------------------------------------------------------------------
我认为这样才是正确的!

网友F:
串上万用表就可以了,或者用带有仿真功能的万用表

网友G:
输出模拟信号如果是电流(4-20mA)的传感器,其内部是一恒流源电路,阻值很大,用电流档两表笔直接跨接在输出端测量对电流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模拟信号是电压则刚好相反,其内部是一恒压源电路,阻值很小,可用电压档直接测量。不是经验问题,是原理决定,这么测量没有错误。

网友H:
楼上的朋友,概念清楚,同意其说法。

网友I:
电压测量可以理解,电流这么分析就不对了,虽然是横流元,但此时外回路时两条并联,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B:
‘志文2006’基础不错,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外回路时两条并联’怎么就‘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G:
 TO周公:
 周工比贾宝玉更厉害啊,信手就可以杜撰出个“外回路时两条并联”来,佩服

网友B:
啥都干: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12 15:19:00
    电压测量可以理解,电流这么分析就不对了,虽然是横流元,但此时外回路时两条并联,有一定的误差 . -------------------------------------------- 看来镜子啊。。。。要换了!!

网友A:
理论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书本上也有,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要的是结果,拔剑逐蝇.和用苍蝇拍可能结果一样.抱歉,跑题
个人认为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内部电路输出部分是动态的恒流源和恒压源.传感器根据测量的信号大小转化成电流和电压信号,内部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处理过程,过程类似我们常用的PID调节.有保护上下限,用来防止电压信号短路和电流信号开路.而造成的传感器损坏.

网友G:
老毕说的极是,周公看来某些水平是极高的

网友B:
上上帖中‘传感器’应为 变送器。

网友J:
呵呵,大家讨论的可真激烈啊!!!

网友K:
可以直接将万用表表笔并联测点流,误差是存在的,但极小。原理很简单:plc AI通道电阻是250 欧,而万用表电流档内阻极小可以忽略,两者相当于电阻并联。所以。。。。

网友L:
     1.在工作中的变送器在有的场合是不能断开线路窜入电流表进行电流测量的。如在PID控制中的变送器,若断开线路,可能对工况造成破坏或者报警甚至连锁停车。
     2.数字万用表电流挡内阻极低,plc AI通道电阻是250 欧,可直接并联在变送器输出端测量,误差可忽略。
     3.有可能是用的电压挡测的变送器两端的电压。

网友M:
值得参考参考!刚刚从事这行业不久,理论水平有待提高,真佩服你们!

网友L:
更正6月13日发言:2.可直接并联在PLC的AI输入端测量,误差可忽略;由于变送器是两线制,其输出端不能并电流表。

网友L:
      更正:“数字万用表电流挡内阻极低,plc AI通道电阻是250 欧,可直接并联在变送器输出端测量,误差可忽略”。应改为:数字万用表电流挡内阻极低,plc AI通道电阻是250 欧,可直接并联在PLC的AI输入端测量,误差可忽略,两线制变送器输出端不能并电流表。

网友A:
电压信号输出并联,电流信号输出串联.只要输出功率能驱动.精度误差不大.

网友N(2009-04-13):
能回复不?刚它回复报错呢

网友N:
更正6月13日发言:2.可直接并联在PLC的AI输入端测量,误差可忽略;由于变送器是两线制,其输出端不能并电流表。

两线制的,可以将万用表电流档并在AI模块输入端测量电流不?

网友N:
示意图如图所示。gongkong

网友O:
这说得很明白了 ,xiexie

网友O:
受教了,前边说得很明白

网友P:
受教了,也感受以前坛友的严谨精神

网友Q:
PLC的模拟输入模块的内阻跟万用表比都是极低的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用电流档两表笔直接跨接在输出端测量’可以测量传感器电流输出,数据有效。原理相当于将PLC模拟输入端用表笔短路,电流直接通过电流表。

网友R:
还有一问题

就是从互感器出来

分别到电流表和电流变送器

那怎么接呢

我现在用串接的方法

只是电流表有显示

但是变送器根本没有输出

怀疑是变送器内阻太大

应该怎么接呢?

求助~~~~~~

网友S:
楼上的老兄,你那样接可能不行,我们客户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我们是做电流变送器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郑方远       13811804156

网友R:
呵呵

现在是已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