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PLC中怎样处理模拟量信号?》能不能自己建一个功能模块

楼主(2006-05-24):
(无正文)

楼主:
应该可以吧。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A:
你可以创建一个子程序(在子程序中所有常数采用L地址,所有变量用局部变量),在此子程序中写出你想将模拟量进行处理、转换的程序段,然后在主程序或其它子程序、中断程序中象用普通功能块一样调用即可(调用时将原来这个子程序的输入、输出变量用你的实际变量代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