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AB 1747-L531老报错?

楼主(2006-05-24):
原在机器上用,应该不会坏的,是P2电源,A7底板,插了一块IB一块OB,SLC 5/03的CPU.然后我传了只有一个END的空程序进去.只要一运行就故障灯闪(不是空程序也是如此),想问熟悉AB的高手,这是为什么?要怎么才能将CPU的内存格式化?谢谢啦

网友A:
请问你的SLC故障代码是多少?

网友A:
请使用AB的编程软件监控S:6的内容,看看是多少?

网友B:
s:6是显示故障代码的?

网友C:
对要看故障代码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故障代码没留意,我再看看。但是要怎么对内存格式化?

网友D(2006-08-21):
你的硬件没有组态好!!

网友E:
应该是硬件问题或硬件组态问题。要看一下故障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F:
空程序当然如此呢

网友G:
你可以试下恢复CPU的出厂默认值,拆下cpu将其背面的VSB ,GND触电短接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