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施奈德-昆腾的PT100温度编程?

楼主(2006-05-24):
哪位大侠用过施奈德QUNTEN 系列的PLC
我正在做一个该系列的PLC的项目,以前没有接触过该PLC
现在我不知道温度模拟量该如何处理,用的是四线制的PT100输入模拟量通道。
哪位大侠能否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四线制的传感器有两线是电源,另两线一般是直接输出4--20mA电流的,你只需将此电流信号引入AI模块,然后将传感器的测量上下限与0--16000对应起来变换一下就是实际温度值了。

网友A:
补充:第一个AI模块的第一个通道地址是300001,第二个300002,依次类推即可。

楼主:
我用的是PT100,不是热电偶
我不知道该如何编程,测量量程0-16000 是否是模块内部转换的最大量程?
如果我的温度量程是-200~500度,计算是否如下:
当前温度=(300001/16000)×700 - 200
还有编程时是否将要先将300001转换成REAL再进行换算呢?

谢谢“老大不小”!还望在指点一下!

网友A:
对不起啊,这两天出差,没上网,回答迟了,请原谅!
对应你的问题回答如下:
   1、你的传感器是四线制接法,不管它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输出应该是4--20mM标准信号,应该可以和AI模块接口匹配。
   2、对,在昆腾里,4mM对应300001的0;20mM对应300001的16000。
   3、当前温度=[(传感器上限-传感器下限)/16000]*300001+传感器下限。
   4、要不要转换成REAL取决于你的控制精度,如果精度要求高,你最好转换成REAL型。
  请将你的EMAIL留给我,我给你发一个DFB块好了。

网友A:
更正:上贴中所有“mM”应该为“mA”,手误。特此更正并致歉!

网友A:
或者你干脆将你这个工程的图纸和相关资料发给我:sgz_asam@163.com,我给你做一个(不过我习惯只做LAD的)。

网友B:
 如将采样温度信号输入应用I_PYHS,设定量程范围.

网友C:
不对吧。昆腾系列有专用的热电阻输入模块140ARI03010 RTD输入,8通道,类型NI或PT,100,200,500,1000。所谓四线制,是带有线阻补偿。具体接线可以看一下帮忙,很简单的1、3接电阻的一端,2、4接电阻的另一端。这四根线里根本不应该出现电源,再有就是PT100传输的是电阻信号,不是4-20MA信号。PT100的测量量程也不是0-1600,而是-200到850。这个在CONCEPT里根本不用编程,直接使用地址就行。

网友D:
楼上的观点完全正确

网友E:
同意zhanweil,我刚做过的就是这样的,老大不小误到人家,不厚道

网友F:
对头,老大不小有点误导了,四线和三线的不用减线路阻抗,两线制的需要减掉一点等效值!

网友G:
请问模拟两输入模块用的是什么?

网友D:
楼上的问题问的不清楚,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H(2006-07-22):
你也“老大不小”了,不懂不要乱讲,卖什么狗皮膏药?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I:
 我现在需要把一个三菱FX2N的PLC与13个施耐德ALTIVAR31变频器进行控制,如用PLC模块成本太高而且地方不够,想用通信方式解决。可是本人不会连接和编程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J:
求救者你是不是想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呢,可以采用profibus-dp现场总线,

网友K:
Profibus DP的成本会低吗?FX2N能做Profibus DP主站吗?
若想给出解决方案,至少得先做到知己知彼吧

网友L(2006-09-14):
下面引用由xiakebiao110在 2006-7-22 14:56:00 发表的内容:
  你也“老大不小”了,不懂不要乱讲,卖什么狗皮膏药?不要误导人家!
--------------------------------------------------------------------------------------------
误导倒不是, 是不了解.他可能当成了4~20mA 的四线制和二线制.
典型的国际知名公司SCH,AB,SIEMENS,ABB的技术 支持人员大多也是如此, 对自己的系统很了解, 对外围一知半解.
四线制热电阻精度非常高了,目前在工控行业应该是最高的一种测温方式.

网友A(2007-03-31):
致xiakebiao110:我们是在探讨问题,你对技术方面有不同见解尽可以发表你的观点,别人也有同样的权利,你不认同也不必进行人身攻击嘛,毕竟我们这里是技术论坛,各位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就不要学那些无聊的论坛了罢。

网友M(2007-05-18):
我认为上面有位大哥说得对,用PT测温时,只要直接取位就可以了,不用还搞什么转换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N:
配置中Value Type:Temp;
做程序时,将取来的通道信号,变换成实型再除以十即是温度值了

网友O:
或许人家老大不小说的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那样做是对的,而且成本低廉

网友P(2007-06-19):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Q(2008-01-29):
使用RTD模块根本不许要任何转换

网友R:
”老大不小“是个不合格的技术支持~~~

网友S:
zhanweil讲的有道理,可能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了。

网友T:
不用编,直接取地址就行了。

网友U:
能讲程序贴出来吗?
谢谢。

网友V:
哪有现成的教材下么

网友W(2008-03-03):
使用RTD模块根本不许要任何转换.
直接取地址就行了。

网友X(2009-04-07):
引用 网友O:
或许人家老大不小说的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那样做是对的,而且成本低廉

请教,为什么RTD模块地址定义的时候,起始地址为300001时自动的终止地址是300009呢?这不是成9个通道了吗.谢谢指教

网友Y:
输出是电流信号 还直接是电阻信号?

网友X:
请大虾们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Z:
乘以量程除以一万六...RTD有个是状态字.....

网友AA:
这是用的温度变送器,2线供DC24V,2线反馈DC4-20mA,最好定义成实型的,把它当作一个压力变送器进行编程就可以了,4-20MA对应温度变送器的量程,温变量程一般在0-300,看温变的铭牌标识

网友AB:
看下子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