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6-05-24):
新建策略,命名为“按分钟提取”双击进入策略编辑,新建一个策略行,加入一个”存盘数据提取构件“
双击进行如下设置:
               数据来源      MCGS组对象对应的存盘数据表   组对象名称: 液位组
               数据选择      液位1、液位2
               数据输出      MCGS组对象对应的存盘数据表 组对象名为   按分钟提取(以前未建立过,在组态时仅仅起了个名)
               提取方式      间隔 1分钟(可以见到“液位1”和“液位2”,在输出数据表列中写入“液位1”和“液位2”)
               其他均未设置
在新建一个策略组,命名为“按分钟浏览”双击进入策略编辑,新建一个策略行,加入一个”存盘数据浏览构件“
进行如下设置:
               基本属性      存盘数据浏览
               数据来源      Acess数据库文件   数据库名  D:MCGS|Work\水位控制系统D.MDB(工程确实在此路径下)
                             数据表名     按分钟提取——MCGS
               显示属性      除了时间数剧列外什么也没有????
请问各位谁能帮助我 !
谢谢!
本人还需要MCGS高级教程的多媒体教程谁可以提供,谢谢!!
请各位赐教!

网友A(2006-06-24):
建议你还是把程序发给MCGS软件商解决,或许事半功倍。

网友B(2006-08-29):
这种情况见到过,有好几种错误会导致这中问题
先说说最简单的,就是你在设置实时数据库中的数据组的时候属性没有设存盘,你试试,如果还不成,可以把工程发给我们,然后在告诉你哪里错了

网友C:
这是教程里的简单应用吧~照着教程再做一遍~注意细小的地方别出问题,肯定不会有错的!

网友A:
昆仑通态论有时间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初吻给了香烟在 2006-9-6 14:56:00 发表的内容:
  昆仑通态论有时间感觉挺好用的
--------------------------------------------------------------------------------------------
没错,就是挺好用的,而且上手很快,很简单,一个晚上就能上手,两天差不多高级教程就能学完,真的是很好用

网友C:
不过深入研究就难了呢

网友B:
深入研究也不用害怕,主要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持之以恒,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什么都会的

网友D(2008-09-18):
为什么不能在线修改工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