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的DCS怎么啦?

楼主(2006-05-24):
   我厂采用了和利时MACS系统,下层挂接的西门子的7个300、400的主控,运行以后发现只要有一个主控死机,整个DCS就会出现数据上传迟顿甚至崩溃,得重启主I/O服务器才可使系统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如果采用modbus协议,建议能否将plc分布在两台操作站上作为plc的io服务器;不要与dcs控制器的Io服务器混用;
2、如果采用以太网连接,除建议不要与DCS的io服务器混用外,还需要检查组态,如每个端口对应的vfd是否不一样,否则只要一个cpu中断,就会影响其他的。

网友B:
请问,你认识他们的项目经理吗?

网友A:
赫赫,我怎么能高攀呢。以上只是查阅资料而得的

网友C(2006-06-27):
有那么厉害么

楼主:
COOKER兄:谢谢你的回复!我们试过单独设2台IO服务器作为7个PLC主控的想法,但仍会出现上述现象.
现在和利时的调试人员把DCS设为多IO服务器系统(包括操作员站),但仍不能彻底消除,只是把问题卡在IO服务器下层,把影响限制在最小.但这时DCS仍会出现通讯不畅的现象.

网友A:
你是采用以太网通信的吗?如果是,你检查通信组态中的每个端口表单中的“选项“部分是否都是一样的?如果是,问题可能就在这里。

网友D:
搞个通讯站把两个系统分开降低I/O的负荷

网友A:
一楼的能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E:
和利时软件是西亚特的,硬件是德国一家小公司的,怎能算是国产的呢?不明白.

网友F(2006-07-30):
//??
怎么回事

网友G:
我觉得产品质量还可以,硬件产品到目前(一年半)损坏过一个模块,服务器经常莫名其妙的出问题,不过问题不影响基本运行,而且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H(2006-11-16):
和利时七拼八凑的东西,不出事才是怪事,但出事出多了,加上网络的作用,现在想盖也盖不住了:

一、和利时和软件体系由三套不同国家的软件构成,兼容性不好,所以存在各个软件之间的衔接问题,运行中容易出现死机现象。
和利时的算法组态软件是德国Smart Software Solution公司的CoDeSYS软件的OEM版本,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MACS5,有Citect OEM的,控制器运行软件是加拿大的QNX。

二、和利时的控制器设计上使用INTEL的商用快速芯片,在参数或控制方案修改时增量下装次数不能太多,否则容易引起控制器处理困难,造成死机。

三、和利时的在线组态是骗人的,因为需要编译和重启控制器。
和利时的数据修改和下装非常不方便,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假如要增加一个测点,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硬件位号不能改变,因为一旦修改就会造成全下装,引起控制器停止运行,所有数据恢复初值。其二,要在控制器组态软件中,增加一个全局变量,一个由电量程转工程量量程的转换模块,然后编译、增量下装。第三步,在上位软件Citect中要增加一个变量标签,一个趋势标签,一个报警标签,编译通过后,重启主服务器、从服务器,再依次启动各个操作员站(客户机),至此新增测点才会生效。系统无法实时组态。厂家自己不敢在线修改逻辑。

四、在站间测点调用上存在问题,一个项目一般配一个以上的控制站,测点之间肯定有逻辑关系,和利时系统是通过建立网络变量来实现的,一是网络变量的建立过程非常繁琐,二是网络变量的通讯不可靠,三是通讯速率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以上是和利时系统的几大“优点”,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和其它原因不能一一列举,免得被人扣一个诬蔑的帽子!

楼主:
现在问题已解决了,是S-7程序中的模、数信号放在同一DB块中,现把分开后,正常了。这里特别感谢和利时的徐工。

网友I(2006-12-18):
 问题说得很好,但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一下国货。

网友J(2007-03-14):
同意cooker的观点

网友K:
看到这个问题,有所收获,谢谢。

网友:
这一天怎么总是和利时的问题?

网友L:
和利时利用低价倾销的手段,而不是靠出色的产品来占领市场,企图垄断DCS市场,弄的大家都没钱赚!鄙视一下!

网友M:
说得好,和利时想把小公司都给打倒,然后他们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