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对两台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05-24):
请问:有两台电机X1,X2,前提条件是只有先启动X1才可以接着启动X2,我们想如果X2不工作,X1却仍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系统检测到这种情况即自动将X1停止以节省电能.要求只用简单的继电器实现.怎么设计电路???希望高手把电路图也画出.谢谢

网友A:
能说详一点吗??不过这个线路也不是很难的,以前在论坛里说过这样的例子,你有时间就去看一下吧。。。

网友B:
有图的话也给我一张我也想学习哈

网友B:
3946835@qq.com.cn
QQ3946835

网友C:
ABB789: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比如两电机X1和X2是分别用两组启动和停止或者两个电机只用一个起动一个停止?
还有电机用多大的,用不用降压起动?

网友D: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应该可以实现的.我的邮箱是lengxb12@163.com
欢迎联系.24462942 该群为化工仪表维护技术经验交流,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C:
ABB789:
怎么不说话,你说出来我给你画个图啊,我正没事干,很无聊呢。

楼主:
原来的控制已经有了.我只想增加一两个时间继电器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实现X2电机停止几分钟后,X1电机自动停止.只需画出简单控制电路即可.谢谢.

网友C:
ABB789:我画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点下面的链接就可以看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我可以再给你画过,电路很简单的,我也不用多说明了吧。
http://www.sffx.cdd.cn/upload/24259/A9A6AE20-B059-49D9-B6F4-DB3B0DA0302A.jpg

网友E:
以前在PLC上看到过,一时想不起来
好像挺简单的,回去看一下

楼主:
茅舍顿开,非常感谢!!!

网友F:
楼上的电路设计的不错,可是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
时间继电器通电了,动作触点开始记时.动作时间还没到之前又把时间继电器断电,那此时动作触点是不是就能够停止记时了?

网友C:
刚出生的孩子:动作时间还没到之前把时间继电器断电,此时动作触点停止记时了,时间复位,到时间继电器下一次得电时,再重新开始计时。

网友G:
好,受教了。

网友H:
真是高手!领教了~~

网友I:
哈哈,不错
又长见识了!